经典维修案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17):
师傅让我们各自注册了一个号,说有空多上论坛学习学习。今天写一案例申请转正!请各位前辈多指点!
一、机器型号:ACER Aspire 5600

二、故障现象:单用电源适配器不触发,电池可开机,不充电.

注:客户说是在别处修过.

三、维修过程:
1、拆机目测主板:EC,BIOS被动过,喇叭线路上一电感一脚已脱焊,跟着就加焊了.在内存槽边上发现一4.7K(472)电阻粘在助焊膏上。(一直不清楚从何而来……)
2、从故障现象来看,重点应查保护隔离、充电IC等。。。。所以先大致测了保护隔离MOS管,没发现异常情况。
3、转向充电ICMAX8724:

师傅教过我,像这类故障要查ACIN、和ACOK!
看了图后让我吃惊:

4、ACIN接地?ACOK没用到?真是这样吗?搜索ACIN信号,如下图:

哈哈,找到其来源,如下:

由上图可以,此机器ACIN由PR32和PR33分压而得。
从图可知,PD8为12V稳压二极管,VAD是19V经PD4得。
5、在板上找到PD8、PR31、PR32和PR33测量,VAD一直有18.6V正常。测PD8第二脚无电压,加焊PD8、PR31、PR32和PR33无果,PR31换掉也是PD8第二脚无电压。于是确定PD8坏。料件无12V稳压管,怎么办?师傅让我改电路。
6、改电路前的分析与准备工作(由):
正常情况下,插上19V电源适配器后,PD8第二脚就为6.6V,6.6V经PR32和PR33分压,ACIN约为2.7V。

那么我们改电路后要确保ACIN为2.7V左右。师傅说了方法挺多,只要达到目的,确保电路安全就行了。
7、解决方案:
从液晶电源板上拆了一个稳压二极管换上,因为不知道此管参数,所以通电前先断开PR32。通电测得PD8第二脚为9.4V,18.6-9.4=9.2,那么新换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9.1V的。现在就是考虑如何将9.4V电压经PR32、PR33分压后得到3V左右(2.7-3.3吧)的有效ACIN。

方案一:把6.8K的PR33换成4.7K的电阻,分压后ACIN为3V。

方案二:把原来10K的PR32改成15K左右的电阻。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方案。显然,第一种方案简单,前面不是提到,有一个4.7K的电阻不知从何而来吗??
哈哈,也真是巧合!!!

完工!!!!

网友:
先占一楼。。。。快下班了    写不完了

网友:
PD8换成5~6K电阻,PR31换成5~6V的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析,学习一下

网友:
把PD8换电阻,把PR31换稳压管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徒弟把12V稳压二极管换成9.1V的都是因为找不到12V的。严格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网友:
楼主的电阻分压计算公式有意思,可以传份给我不?

网友:
版主呢?能转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