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楼主(2011-04-17):
刚收到一张华硕P5GZ-MX的板,上测试卡跑D1 D3 D5 EO 13就不过了,差一个就到2A就显了,就不过,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知那问题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试试拆掉声卡

网友:
不知道此板好何跑码的,你的EO是在检测内存吗,如果是这板应该与北桥有关,没果不是则要查下相关外设电路了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