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显卡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2011-04-17):
接修一DELL 1400 显卡G86-630-A2,开机花屏,很平常的显卡故障,换一个显卡做上去 OK 第二天 返修 亮屏 再换显卡做上去外接正常,可是内接还是亮屏。 刚好还有几台1400的做显卡的机器 就把屏给对掉了 另外一个客户的1400的屏换到这个内接不显的机器上却显示正常。这个不显示的屏换到另外那个机器上也能正常显示。很是纳闷,怀疑显卡于是又换了一个做上去,故障依旧。
在线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真是换几个显卡自己觉得做好了 ,去下排线;屏线和 灯管线是 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换到另外一个14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线换到另外一个1400的机器的屏上接这个机器也能显示正常 这个屏用别的屏线接别的机器也能亮 用自己的屏线在别的机器也是好的 可是接自己的机器却死活不显示 郁闷中。。。。。。。。

网友:
显卡到屏线插槽有没有检查啊

网友:
把屏线对换下,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把屏掉了  挣钱要紧 返修在说

网友:
楼上主意不错要我就这样做

网友:
樓上說得沒錯。。。花時間是興趣但掙不了錢。。。速修才會有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