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1-04-17):
答:一个主板上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就是主板的芯片组了,主板的芯片组一般由北桥芯片和南桥芯片组成,两者共同组成主板的芯片组。北桥芯片主要负责实现与CPU、内存、AGP接口之间的数据传输,同时还通过特定的数据通道和南桥芯片相连接。北桥芯片的封装模式最初使用BGA封装模式,到现在Intel的北桥芯片已经转变为FC-PGA封装模式,不过为AMD处理器设计的主板北桥芯片到现在依然还使用传统的BGA封装模式。南桥芯片相比北桥芯片来讲,南桥芯片主要负责和IDE设备、PCI设备、声音设备、网络设备以及其他的I/O设备的沟通,南桥芯片到目前为止还只能见到传统的BGA封装模式一种。另外,除了传统的南北桥芯片的分类方法外,现在还能够见到一体化的设计方案,这种方案经常在NVIDIA、SiS的芯片组上见到,将南北桥芯片合为一块芯片,这种设计方案有着独到之处,对于节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到目前,除了少部主板外,还没有非常广泛的推广开来。

  问:开机主板鸣叫是什么原因?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或更换内存。

  不停地报警: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声报警:电源有问题。

  无报警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AM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一条内存。

  3短: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出现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BIOS芯片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时钟错误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主板故障的数种基本检查及处理方式

  主板产生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三个方面:

  1.人为故障

  有些朋友,电脑操作方面的知识懂得较少,在操作时不注意操作规范及安全,这样对电脑的有些部件将会造成损伤。如带电插拔设备及板卡,安装设备及板卡时用力过度,造成设备接口、芯片和板卡等损伤或变形,从而引发故障。

   2.环境引发的故障

  因外界环境引起的故障,一般是指人们在未知的情况下或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引起的。如雷击、市电供电不稳定,它可能会直接损坏主板,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没有办法预防;外界环境引起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温度、湿度和灰尘等引起的故障。这种情况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经常死机、重启或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等,从而造成机器的性能不稳定。

   3.元器件质量引起的故障

  这种情况是指主板的某个元器件因本身质量问题而损坏。这种故障一般会导致主板的某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自检过程中报错等现象。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有时能启动有时又启动不了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在对主板的故障进行检查维修时,一般采用“一看、二听、三闻、四摸”的维修原则。就是观察故障现象、听报警声、闻是否有异味、用手摸某些部件是否发烫等。下面列举几种常见主板的维修方法,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性,一般要几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1.清洁法

  这种方法一般用来解决因主板上灰尘太多,灰尘带静电造成主板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可用毛刷清除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般接有很多的外接板卡,这些板卡的金手指部分可能被氧化,造成与主板接触不良,这种问题可用橡皮擦擦去表面的氧化层。

  2.观察法

  主要用到“看、摸”的技巧。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看各部件是否接插正确,电容、电阻引脚是否接触良好,各部件表面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现象,各个电路板上的铜箔是否有烧坏的痕迹。同时,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看是否有非常发烫的现象。

  3.替换法

  当对一些故障现象不能确定究竟是由哪个部件引起的时候,可以对怀疑的部件通过替换法来排除故障。可以把怀疑的部件拿到好的电脑上去试,同时也可以把好的部件接到出故障的电脑上去试。如:内存在自检时报错或容量不对,就可以用此方法来判断引起故障的真正元凶。

  4.软件诊断法

  这里我们一般指通过随机附带的诊断程序或系统测试软件去测试。一般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

  数种电电脑主板故障实例及解决办法

  电脑主板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我们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 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 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 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功烧录。)。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电脑主板故障二:CMOS设置不能保存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

  1. 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

  2. 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电脑主板故障三:在Windows下安装主板驱动程序后出现死机或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的现象。

  在一些杂牌主板上有时会出现此类现象,将主板驱动程序装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不能以正常模式进入Windows 98桌面,而且该驱动程序在Windows 98下不能被卸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找到最新的驱动重新安装,问题一般都能够解决,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重新安装系统。

  电脑主板故障四: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

  出现此类故障的软件原因一般是由于CMOS设置错误引起的。在CMOS设置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他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它的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

  电脑主板故障五:电脑频繁死机,在进行CMOS设置时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在CMOS里发生死机现象,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下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我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当然,Cache禁止后速度肯定会受到有影响。

  电脑主板故障六:主板COM口或并行口、IDE口失灵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此时用户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标签 IT 北桥芯片 南桥芯片 错误 系统 | 编辑标签

标签 IT 北桥芯片 南桥芯片 错误 系统
发表 取消
字体:中▼ 小 中 大 更多▼ 设置置顶 权限设置 推荐日志 转为私密日志 删除 编辑
分享 复制地址 日志地址:

请用Ctrl+C复制后贴给好友。

签名档修改
健康减肥QQ:7548340发表 取消

本文最近访客设置 查看最近位访客↓收起↑

lv
3-23
删除记录

上一篇:000000
下一篇:yyyyyyyyyyyyyyy
|返回日志列表

评论隐藏评论签名
全选删除取消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来坐第一个沙发

提示腾讯公司温馨提示:当前已出现通过网络、电话和短信等途径假冒中奖网站、“400”“0898”开头电话、宣称低价购物、购房退税等手段诈骗,请您提高警惕,慎防遭骗。识别更多网络骗术,请点击:腾讯反骗术帮助中心。

发表评论系统正在进行升级维护中,暂不支持日志评论,敬请谅解!
表情礼物 | 更多功能高级评论编辑器暂时无法加载
点击这里发表评论,如果您要显示签名档,请点击“附加功能”并勾选“使用签名档”
附加功能展开收起
匿名评论
使用签名档 道具 请选择道具隐身草彩虹炫天使之爱

通知所有好友(该评论可显示在所有好友的好友动态里) 设置
马上开通空间,体验权限日志、记事本等全新日志体验!发表取消  (可按Ctrl+Enter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