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1-04-17):
10X (出错部件:系统主板)
            101: 中断失败
            102: 时钟失败
            103: 时间中断失败
            104: 保护模式失败
            105: 最后的 8042命令未接受
            107: NMI 检测失败
            108: 时钟总线检测失败
            109: Low meg芯片选择检测
            110 (内存插槽):检测内存
            1201(B类检测失败):系统主板(红外)检测出错,只能送修。此错误多为带电连接打印口或其它端口时因静电造成机内芯片烧毁 故障                                                      161 (备用电池失效):检查主板备用电池,更换之
163 (时间和日期未设置):通常由于主板备用电池失效引起,更换电池后再设置时间和日期
173 (设备数据丢失):通常由于主板备用电池失效引起,更换电池后按OK 再设置时间和日期
174 (设置错误):通常是硬盘或光驱驱动器等设备错误引起,进入“TEST”检测安装的设备列表
0175(CRC1错, 停止了 POST任务. EEPROM 校验错):只能修主板了
17XX
1701: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80, 1790: 硬盘0出错
1781, 1791: 硬盘1出错
185(非法的启动顺序):进入BIOS设置中重置启动顺序
0190(电池电量极低错误):请连接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
19153(内存故障):拆开重装或更换内存
192 CPU风扇错误):有三可能性,一、主板备用电池电量低;二、风扇故障;
主板上CPU风扇供电故障
225 (不支持的内存模块):通常是安装了不兼容的内存引起,更换之
0250(系统电池损坏出错):更换备用电池,进入BIOS重置日期和时间
8081 (PCMCIA插槽或设备出错)
检查 :
1. PC Card slot assembly;
2. PCMCIA device
3. System board
8611(键盘或指点杆出错):更换键盘
301, 303, 304, 305, 3XX(笔记本键盘故障,301这个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是笔记本刚开机时,不小心按住键盘所造成的,一般只要重启电脑即可)
601, 6XX (软驱或软驱控制器故障,软驱有没有装配好?再检查主板) 2402 1. TV Out Card 24XX(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检查主板相关部分)
8081: PCMCIA presence test failure.(PCMCIA revision number also  checked.)
8082: (当指点杆禁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01: System bus error-8042 mouse interface.
8602:(外接鼠标故障);
8603:(总线或鼠标故障,检查外接鼠标、检查外接键盘、检查主板);
861X(当指点杆启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11: System bus error-I/F between 8042 and IPDC.
8612: TrackPoint error.
8613:(把键盘连接主板的线,重插拔一下、检查键盘、检查外接鼠标、主板上连接键盘的子卡最后检查主板)
I9990301:(硬盘有故障);
I9990302:(无效的硬盘引导记录,无引导系统文件);
I9990305:(无可用的启动引导设备。检查硬盘上有否安装操作系统,在BIOS重新设置可启动的设备、检查启动顺序是否跟设备正确对应、检查电脑的操作系统是否安装正确);
I9990303 (内存错误,检查扩展内存、检查主板内存。)

标签 IT 备用电池 键盘 主板 设备 | 编辑标签

标签 IT 备用电池 键盘 主板 设备
发表 取消
字体:中▼ 小 中 大 更多▼ 设置置顶 权限设置 推荐日志 转为私密日志 删除 编辑
复制地址 日志地址:

请用Ctrl+C复制后贴给好友。

签名档修改
健康减肥QQ:7548340发表 取消

上一篇:哈哈,晒晒我的减...
下一篇:11122
|返回日志列表

评论隐藏评论签名
全选删除取消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来坐第一个沙发

提示腾讯公司温馨提示:当前已出现通过网络、电话和短信等途径假冒中奖网站、“400”“0898”开头电话、宣称低价购物、购房退税等手段诈骗,请您提高警惕,慎防遭骗。识别更多网络骗术,请点击:腾讯反骗术帮助中心。

发表评论系统正在进行升级维护中,暂不支持日志评论,敬请谅解!
表情礼物 | 更多功能高级评论编辑器暂时无法加载
点击这里发表评论,如果您要显示签名档,请点击“附加功能”并勾选“使用签名档”
附加功能展开收起
匿名评论
使用签名档 道具 请选择道具隐身草彩虹炫天使之爱

通知所有好友(该评论可显示在所有好友的好友动态里) 设置
马上开通空间,体验权限日志、记事本等全新日志体验!发表取消  (可按Ctrl+Enter发表)

网友:
大家好  希望大家多多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