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还能修吗

楼主(2011-04-17):
朋友的戴尔865G主板北桥边有一个铜线烧断了,是北桥挂了?基地可以修吗?见附图,请大侠给个修的思路,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865的芯片,845的功能,,这个主板垃圾,,二手才60元。。你还修什么呀,,来回的费用都不少了,,

网友:
修肯定能修,就看值不值的修

网友:
应该把所有段线接通再测电压,或换桥啊

网友:
把线接上试一试,说不定就好了呢,呵呵。

网友:
直接烧出一条河出来了!!不要烧到中间层去了就飞线应该可以!865的不值得吧!

网友:
这线好象烧到北桥里面了吧,还不如直接买块新的来的方便.

网友:
去淘一块吧 别修了

网友:
这DELL主板确实特别垃-圾,
用的是865GV的芯片,被阉割成了845GL,无AGP座,无SATA硬盘接口
想换显卡和硬盘,门都没有.真是用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网友(点评):
兄弟的口才干这行可惜了

网友:
不修了,换一个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你们说二手的60元左右,那好让朋友买一块去。

网友:
这板虽然是865的,但还不如845的功能,,它不支持800总线,没有SATA,不能上2.0以下的CPU,,,,只能上2.0以上的,总线为400和533的
所以换板也不要找这个原板了,,不如上个845的,也比这板强,,

网友:
都到桥下了。你说这板子还能好吗。要不你就换个北桥 然后补补线,再把上面的短路地方整整。应该还能用。不过没这个必要。

网友:
如果是雷击坏的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基地维修部联系人:郑经理(QQ 490904331);

网友:
维修不太值得了。

网友:
先接线看好不好,不好就没意义咯,二手的那么便宜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可以修,我以前就修到过这种板子好多。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把线接上试一试

网友:
价值分两种、一种是板子本身的价值、一种就是维修的技术价值!有些客户一听维修费高、就说还不如换块板子、殊不知维修本身的价值!

网友:
需要拆桥飞线了,如果是普通板的话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先连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