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4-17):
显示器不接信号线会提示无信号! 接了信号线就黑屏了 啥都看不到!为啥

网友(点评):
不接信号线提示的无信号是亮的还是暗的,如果是暗的就查灯管和高压。如果是亮的就说明电脑信号根本没过来,所以会黑屏

网友:
什么黑法还有背光吗

网友:
先检查灯管。再检查高压板

网友:
如果暗屏就是灯管  或是高压条坏了     如果接收不到r g p信号也会黑屏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r g p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网友:
先改高压看看。。。

网友:
建议你 测试下灯管看看

网友:
重写程序试试。感觉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 暗影吗?

网友:
说说什么显示器,有没有换DVI试试呢

网友:
接上信号线,在按下开关试试 ,如果亮一下灭是灯管高压板,如果一直不亮就是主板不好

网友:
你先看一下插上信号的时候指示灯有没有变化,如果有说明HV信号正常,没有RGB你看上去是黑屏,还有一种就是外接灯管在插与不插时有没有变化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插上黑屏后看状态灯是什么情况啊,如果是绿色的,那就要看下是否是暗屏了,如果是黄色的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吧,我也没有明确的思路,你先试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没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是电脑没信号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很羞愧的说 是电脑显卡没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是  显卡没过来信号

网友:
搞了半天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是显卡?主机? 真是个哥

网友:
先把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显卡没过来信号就判断是屏的啊

网友:
维修就怕这样钻牛角尖,只想着显示器有什么问题,其他因素都忘了。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有点像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是主机上问题吗

网友:
先判断是主机还是屏问题,如果是屏建议看一下灯管和信号板,还有仔细再强灯下看看有没有文字显示啊

网友:
严重鄙视那些把做技术的平台拿来当作开玩笑的场所。面对技术缺陷  我们应该学好基本功吧   谨记吧 诸位

网友:
先看灯管好得,再搞高压这边

网友:
这种只有两种可能,信号源,驱动板。

网友(2011-05-25):
没有这样试过显示器

网友:
把高压板的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把你显示器放到另台机子上点下,还是黑就测灯管,不行就改高压,

网友:
修显示屏之前应该先保证信号正常,才能判断显示屏故障,少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RGB是显示器输入信号。

网友:
先测一次啊灯管
在查一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