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FF

楼主(2011-04-17):
主板跑FF 查了内存 CPU 没电压 北桥正常!该从那下手呢?? 换过IO 做过南桥 还是不好 唉

网友:
内存没供电,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cpu没供电是不可能跑码的 先把供电修来再说别的    cpu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网友:
内存没电压换南桥?好好学学吧楼主

网友:
先修供电

网友:
我晕 我修的是板子不上电不触发,怎么扯到CPU了,板子上的待机3.3是没有的,不修待机那来通电啊

网友:
可以先从内存供电查起,在查CPU供电和复位

网友:
先做供电 在做BIOS 还不可以就做桥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看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再修CPU电压

网友:
CPU没有供电就查供电,有的板子得先有内存供电,再有南北桥供电,最后有CPU供电。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就杀桥,你历害,修供电呀`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有供电还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