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1-04-17):
   今收客户的一块V星的板子,来时不加电,量开机针有5V供电正常,打电源阻值不正常,都在
200欧左右,想不通,既然开机针有5V供电,为什么ATX14脚为什么不被拉低,后来强加电跑DD,IO换过,南桥加焊过都不行,不知道该怎么修,上面的思路很可能都不对,请谅解

网友:
3VSB,VBAT,RTCRST#,32.768,RSMRST#这些都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待机3.3V

网友:
换电源试下  开机晶振是不是好的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顺着14脚追踪

网友:
V星主板有防芯片

网友:
没有待机的 你 先把待机 修出来   !

网友:
V星不是有个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么?有没有检测过?

网友:
看看V星的专用芯片,MS-5   MS-6  MS-7..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的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msi 的板子一般都有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
哈是找张图纸吧。。待机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