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A的笔记本开机无显

楼主(2011-04-17):
天逸F40A的笔记本开机无显,待机电流0.052A,开机电流上到0.8A左右,不再跳动,无显,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测CPU供电1.05V,内存供电1.8V,其他电压1.5V,1v都有,电压基本正常,开始以为风扇堵了,想着是显卡虚焊了,加焊了显卡不起作用,加焊北桥也没有作用,有哪位朋友给个建议,指导一下,谢谢了
补充一下,待机的时候,充电电路有1.4V的电压,我觉得不应该有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咯

网友:
修这种开机不亮的只看电流是不好确定故障的。首先要明确cpu有没有工作。lpc总线的工作状态怎样等。还有就是你那个充电电路的电压可以肯定不是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最好看看波形。。

网友:
这个,还没到显卡呢,先看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几个晶振有没有压差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应该是CPU还没过吧。是不是CPU有问题。还是一步步查吧

网友:
是跳动到0.8,还是线性上升到0.8?跳动到0。8可能内存啥的,也可能是显卡,如果线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有台F40A不显示,这个机器是不是BIOS问题多啊,要不难都说刷BIOS,我那机器第一次不跑马掉电后第二次触发才灰屏,如果第一次不掉电,(电流0.6几)第二次触发还是一样,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也像CPU部分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是跳到0.8A的,要是直线上去那就短路冒烟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DELL D630,,显卡花屏,,重植了一下球焊上去发现不亮机了,电流跳到0。8不动了,去掉内存也是一样,,测内存阻值正常,,,
以为显卡没做好,,去掉后还是这样,,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压差就可以说明时钟不对吗,还是没有时钟?

网友:
可能是BIOS的事,刷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重植下球试试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了,刷BIOS没有那种长条形的BIOS转接座

网友:
内存电路有没有问题,不可能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