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通用高压,灯闪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4-17):
乐华3251C驱动板,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供电,因怀疑高压板有问题,直接从驱动板上接高压板的接口接上一块通用双灯高压板,装上后开机,灯一闪即灭,然后再开机,灯管再不亮了,现在测驱动板上有12V电压输出,但高压开关针上和亮度调节针上没电压了,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烧了呀!求高手指点!
电源

网友:
控制角有没有5V

网友:
测 高压板上的 保险看看

网友:
没有高压开启信号,,那真的要查驱动板了,,

网友:
要查驱动板

网友:
查出来了,驱动板上1AMZ上没输出电压

网友:
1AMZ是个什么管子呀?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 控制 地线都接好了吗。

网友:
控制脚上没5V电压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奇怪呀·!两天没动那块驱动板了,今天一试,驱动板上的EN上的电压5V又出来了啊,灯管又能点亮了!

网友:
不知道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去掉一体板上的高压连接,直接从驱动板上的高压接口接一块通用高压板,可不可以呀?

网友: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保护了吧???

网友:
测一下ON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板这信号没发到高压条,一般经三极管,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