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 宽屏 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1-04-17):
怀疑遭雷击 ,  通电开机无反映,拆机.测试5V电压为 3V左右. 14V电压为10V左右.
断开驱动板. 再测电压.5V 开机的时候为3V,慢慢升为5V稳定, 14V开机电压为10 V ,慢慢升为14V稳定,

维修,判定为电源带不起负载,, 更换 开关管串联有关的保险电阻,, 更换启动电容,更换300V大滤波电容. 更换光耦,可控硅, 现象依然如此..

再一次段开驱动板的时候.偶尔带电 接通驱动板供电.发现居然开机了..
而且工作正常.有图像.有光.很正常..试机10分钟也正常.

再次断开220V .等待几十秒后.通电... 故障依然是5V 电压升不起来..不开机.

修的昏迷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附上简单的原理图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起码开关电源的芯片都没报上来?

网友:
把给电源IC供电的那个小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有软击穿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TL431换一个试下,5V的镇流二极管换一个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开关管换了没??

网友:
开关管,电源IC ,都换个 新的 看看!雷击的最不好修!~什么怪病 都有

网友:
如果手里有足够多的配件,可以将所有元件全部更换,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千万不要遇到PCB板漏电的就行。

网友:
aoc我碰到过的是驱动板mcu的问题,你试一下按菜单键开机,应该能亮的,但关机再开又不行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确认电源IC 反馈电路软击穿。导致电压慢慢升起来。

网友:
IC反馈软击穿   学习了
  嘿嘿

网友:
LZ哪个元器件软击穿了,我也学习借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