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怎么修

楼主(2011-04-17):
我有一块华琐的主板..以用了一年了..但最近开机一会就断电了...刚开始以为是里面灰尘太多了..但我打扫了一下.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有那个大师傅能帮我解决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感觉上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下待机供电吧

网友:
换电源试试,查一下主板各路电源,有虚焊吗

网友:
CPU散热问题,把风扇拆下好好清理清理,另外把干了的硅脂擦掉,涂上新的,再把风扇装好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