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20开机出完自检后显卡断电

楼主(2011-04-17):
七彩虹GT220开机出完自检后显卡就断电,机器运行正常,就是显示器没信号,显卡风扇也停掉。。。。。。。求助是什么故障?

网友:
gpu或显存坏

网友:
问题应该在供电部分吧,gpu坏了不至于供电也停了吧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后面的小电容有掉的吗?、、、

网友:
显存颗粒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不电容换了.有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哦,小电容没有掉的,要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掉吗?

网友:
不应该吧,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还是GPU的面儿大,遇到过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供电的两个MOS对管短路了。。。现在手里没有这型号的,没法换。。它是M300D6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

网友:
风扇都停了 当然是供电部分出问题啦  管子大多都是一样的 N沟道对N沟道 P对P 测一下就OK

网友:
今天有空又搞这显卡,以为是场管短路,换上就行,把Q350场管拿下后测量,正常,晕~~~在拿Q350时先把电感拿掉了,后来按上Q350后,在测量正常,把电感按上,又短路了。。。。。请大家帮研究一下。。。上图。。。

网友:
重新上图

网友:
你说的短路没用,那个数值本身就小,是00几的数值,你把万用表的数值说下吧,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我中午在测下具体数值上来

网友:
MOS管短路应该是转一下就停的,坏了主板CPU上管可以通换,再查查其它地方吧

网友:
电感对地阻值如果为0的话GPU就挂了

网友:
看你的问题的确有点少见,得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