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HP触摸板不能用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1-04-17):
今天修好个HP(型号忘了)机子后,速度装好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触摸板不能用,触摸板灯亮着,奇怪,难道是驱动问题??于是把驱动精灵吼出来,能找到触摸板硬件,安装后未果,接着进入HP官方蜘蛛网,下载驱动依然未果。看来是硬件有问题了,于是又扒开壳子,看排线也插好着,目测无损坏。于是灵机一动,测测排线通不通。第一根滴的一声,第二三根都是滴的,本来都想放弃了,无奈的搭到第四根的时候没有滴,里面断了???于是从排线一头飞线到另一头,把俩头插入插座内,开机测试,动了!!哥也鸡动了

网友:
拆机的时候拆断的吧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一直都是暴力速度拆机

网友:
一句话 还是要细心

网友:
有的是拿来的时候就是坏的,但是客户就是不说。也有可能是拆机的时候拆断了

网友:
經驗。。。經驗

网友:
像这样的话题有必要发上来吗?

网友:
楼主鸡冻了,修机是很考验人的耐力的。

网友:
装机时没插线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认真仔细,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部分HP机器触摸板不能用可能由驱动引起的,拆机以前先确认触摸板能不能用,能用的话修完先搞下驱动试试,然后再考虑硬件

网友:
HP排线是不行

网友:
哈哈,看来以后得注意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开关的盘县,也是hp的。

网友:
耐心得到了回报。

网友:
的确,特别是老点的机子,总是感觉里面的东西不敢碰,有的干脆都不接,嘿嘿

网友:
敢写不出 真不错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要细心,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啊 不然好不容易修好个故障 自己又弄出个故障难住自己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排线来回插拔的次数多了 就很容易坏

网友:
HP的排线拆装要细心,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A:
好经验手上正好有台,,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