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17):
一台尼康L2,装电池电源指示灯就亮,其他没有反映,可以看照片,没有背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肯请各位给看看!!!
指示灯

网友:
补充一点,镜头,背光始终没有动作。存储卡的照片可以看,没有背光。

网友:
先修背光,检查背光供电电路,一般是10几伏,偏低屏不亮的。

网友:
查一下电源给相机提供的必须的几个电流!如果没有。哪就是电源坏掉了!

网友:
谢谢版主及各位指点,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