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进水维修

楼主(2011-04-17):
主板被一修哥修过,待机电流0.04,待机3v 5v未产生,先打+5vsus对地阻值12欧,明显偏低

断开L8102测得电感末端阻值为12欧,用万用电源调为5v烧板测得u8200 tps51124芯片发烫,换51124后+5vsus阻值128欧,待机3v 5v仍旧不能产生,更换tps51120后+5vsus阻值366欧正常,3v 5v正常产生。
按触发键无响应,示波器测量pwr_sw#电压不稳,观察it8752有动过的痕迹,加焊后触发正常

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至0.99a 然后一次回落至0.85a 0.66a停止不动,未上内存电流便会跳变肯定不正常,再次触发后用手触摸主板,测得南桥巨烫,重新换新IBM南桥触发电流至0.36不动,明显缺少电压,测得cpu供电未出,目测cpu核心供电芯片max8770周围无进水痕迹,先查别的电压,u8500 tps51124所控制的+1.1vsp和+VGA_VCORE没有产生,tps51124芯片被一修哥换过,先易后难换tps51124后机器显示正常,至此维修过程结束。

网友:
思路清,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二修机都不好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至0.99a 然后一次回落至0.85a 0.66a停止不动,未上内存电流便会跳变肯定不正常,
       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正常

网友:
还算好,没碰到素质低的,没做手脚,有些人他修好别人也就别想修了

网友:
一修哥看样子是没料换吗?看来也是一阵狂加焊不好就拉倒。思路不错,就是换了东西有点多,成本不少呀

网友:
感觉楼主  做事干净利索啊,思路不错,我也想问下  为什么不上内存  电流跳变是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要是正常的话,不上内存,主板不能正常运行,电流是应该是恒定的,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