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同学修过IDE接口

楼主(2011-04-17):
一块老主板`华硕的694X`IDE接口能认出硬盘和光驱`能引导光驱启动,但是不能引导硬盘。
没修过IDE接口`不知道从使下手啊`
BIOS也刷过了`也是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像是硬盘问题吧。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华擎的话设主设备从设备

网友:
啊`````不是硬盘的问题``是主板能认盘但不能引导系统``可以考文件`但不能引导`硬盘果断是好的```

网友:
已经换过N个硬盘和硬盘线了`光驱可以引导`能入WIN PE``就不知道为什么硬盘不可以引导系统`
过了自检去到读硬盘的时候也没提示,就一定格了`也没死机..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硬盘没问题在动主板吧。

网友:
先等多一段时间看看能否启动。不行再从简单的软件操作开始。硬盘删除全部分区再重新分,新分区要和原来不同,例如分区数量和大小等。最后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

网友:
查下IDE到南桥之间的线路,看有没有小排阻,有的话查下阻值是否偏移正常值了,如果是直接进南桥的话那就只能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是对的``正解`加焊后`OK~

网友:
加焊下IDE。还有就是你的BIOS是否设对,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