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板载声卡代换的问题 ALS888能代换ALC889吗

楼主(2011-04-17):
有个主板 找不到板载声卡型号是ALC889A
手边找不到同型号的 只有ALC888
不知道可不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这个声卡,猛哦,带我的B2031A音响,播放音乐搞得一个车间都快爆棚。安逸。

网友:
应该可以…型号比较接近的都差不多可以换…你换换看吧,几分钟就换好了

网友:
是啊,可以了分享下

网友(2011-05-18):
最好先上网查一下管脚定义

网友:
可以互换,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完全可以,只是少了Dolby音效功能!
其实ALC88×的基本都能通用,只是功能的删减内部音频质量参数的变化!

网友:
最好是找个ACL889的来换,这样的话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顾名思意吗?

网友:
不行的管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可以的  我一直880  883 888  889直接代换都正常

网友:
代换没问题的,换了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一般可以换不过性能会有差别

网友:
我用883换到888 上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