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N03LA是否可以用9916H替代

楼主(2011-04-17):
09N03LA是否可以用9916H替代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但从参数上看,两个不太适合代用,,

网友:
谢谢了我换好了可以用

网友:
是可以用,就是看能用多久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位置最好不用9916H。内存供电最好不用09N03

网友(点评):
老师能解释 一下吗?

网友:
恩,支持,吃过亏了,09用内存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