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7G,显示正常,但几秒后掉电,再触发,几秒后再掉电.

楼主(2011-04-17):
各组电压均正常,桥供电正常,就是过几秒后就自动掉电,进BIOS也一样,再触发,几秒后再掉电
麻烦各位师傅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开关脚?你测测呢?

网友:
cpu散热正常吗。

网友:
测一下门电路  类是现象见过北桥CMOS管性能不良的

网友:
看下U那边的供电管是不是有软击穿,还有就是触发排阵那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cpu或CPU低坐

网友:
我也有这么块板子,北桥还加过焊。现在就是开机几秒自己掉电。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看看芯片有没有变色的。加电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回楼上的,各个芯片手摸,没有烫手的,现在就是怀疑CPU座或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时钟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