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320一体机两边打印出来的深浅不同

楼主(2011-04-17):
如题!是不是硒鼓损了!

网友:
没有粉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先把鼓拿出来摇下在放进去看下,如果好了的话就是没粉了,还是一样现象的话就要考虑鼓的问题了。

网友:
要不换个硒鼓试试,要更加确定是不是硒鼓的问题,去过是就如楼上所说的试试!

网友:
显影间隙轮磨损过大 更换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纵向均匀,横向不均匀,那就是没粉了。
横向均匀,纵向不均匀,鼓芯坏了。

网友:
定影膜 磨损也有可能呀!

网友:
应该是鼓芯,

网友:
显影间隙轮磨损过大   粉不多了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