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4-17):
接到一七彩虹780G的主板,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主板各电压测来正常.CPU 假负载上电源好电压、复位电压随灯闪而稍为波动(UT60H数字表上的指示条波动快,显示的数字每隔一定时间跳动).
加焊过南桥,电源芯片RT8855重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跑码。唉。不好修啊。什么都得查还要仔细看。
先换U,最好找个好板对比看是否也上假负载 闪。。

网友:
U换过了;上真U、假负载都闪,不上也闪。

网友:
我这有块主板与楼主一样的,复位电压不稳,一会3.3v一会2.4v,I/O有个脚也是输出电压不稳,3.3v到2.4v跳变,没工具,I/O没换

网友:
我昨天也有一板板像楼主一样,电压不稳定,老在跳变,最后用手按了一下IO,就正常了,关机再开还是一样,后来拆下来重新焊接,此问题解决,但是北桥发热好快,可能IO有问题,但没有配件

网友:
板上的电源芯片RT8855的第47脚PGOOD怎么没开机就有5V了?这个脚连到了U座里了,不知道是接CPU哪个脚。

网友:
780G不跑码的话就是这样的会过一会复位灯就闪下,那可以不理,你刷个BIOS还有这板北桥容易出问题。你可以测量北桥和南桥之间的连线。北桥旁也有小黑色电感坏的

网友:
BIOS已刷过了

网友:
BIOS问题,遇到过一块,不上BIOS诊断卡复位灯秒闪!。

网友:
不跑码要查很多东西: 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IO, 网卡,桥,  太多了  哈哈 慢慢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