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1-04-17):
今天收到你给hp的笔记本 是加点就掉。但用手按住cpu可以加电。能显示到桌面 ,然后黑屏。请问老鸟们这是哪里问题。
补充下 。机器型号是hp 600d

网友:
没有说是什么型号,,不太好说,,但你都知道压CPU可以亮机了,,那先怀疑座子有开焊呀

网友:
很明显的CPU座虚焊了

网友:
有是压CPU座子会压到其他地方

网友:
压座子的时候周围的地方也会受影响,仔细的确定下是什么东西虚了,在进行加焊。

网友:
压下就好 说明cpu坐虚焊了 关于黑屏 先加焊之后再维修

网友:
CPU座虚焊是有可能,但是cpu离北桥又是最近的。桥也是怀疑的对像,有上过假负载吗

网友:
楼主,你在压的时候往CPU座下面垫个东西,不要让主板变形了,如果还能亮机的话就是CPU座开了,加焊就行了,如果不亮就一个一个芯片的压下看看,比较直接的方法!

网友:
多压几次试的清楚些,就是那个虚焊了

网友:
直接干了再说,CPU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
你已經壓了CPU有反應了那問題不是很明顯了

网友:
应该就是CPU 供电虚焊了  好好焊一边就好了

网友:
先把cpu座弄好了再看其他问题

网友:
cup座虚焊了。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掉电了吗?是的话考虑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焊完座了还黑屏那还焊什么?BQ?我是新手

网友:
CPU坐虚焊了

网友:
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