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打雷了。马上就来个了被雷劈的航嘉电源。

楼主(2011-04-17):
1,量紫线绿线均无电压输出。这种电源,先修出紫线5V待机来。

2,目测无明显零件损坏。

3,大电容两端测300V,正常

4,测辅助电源管的C极,300V有。此路正常。

5,测辅助电源管的B极,0V,故障在此。顺着此点一路反查,查到的坏件全更换(一个小NPN管,一个1N4148)。

6,上电,紫线绿线都出了5V.

7, 试机一分钟,又通不了电了。但紫线绿线均有5V,说明故障转移到主电路了。

8,量KA7500的供电脚12脚,供电正常。

9,量KA7500的14脚,5V参考电压输出正常。说明KA7500工作正常。

10,量KA7500的8和11腿,均有2V多的电压输出,那么故障必然在其下级,量8和11脚接的2个小推动三极管(NPN),果然有一个的CE间有阻值了,更换。

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点评):
汗啊,花那么大工夫修好收多少钱啊...我是直接换了...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网友:
不错的思路,楼主,学一下

网友:
向师傅们学习
这么复杂的问题居然简单的处理掉
佩服

网友:
修电源就是要冷静的思考多分析,把电路原理搞清楚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分析,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盲目的换这换那,要换的有理由。楼主的思路清晰,冷静,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处理那是必然!!!!!!!!

网友:
条理分明!

网友:
学习下,思路详细,说明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CE间好象正常的也有阻值吧?

网友(点评):
CE间是没有阻值的。除非是阻尼管。

网友:
我这里盼了好多天都没有雨下啊!~害的我和阿妈要买柴油来抽水!~开来老天是不给饭吃了!~大米又他M的贵!~我菜他NIAN的!~

网友:
思路清楚,楼主是老手了!

网友:
看了这样的维修思路  觉得电源好修多了  哈哈
不过还是不适合我这菜鸟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我这也打雷。。咋就没电源烧呢。顶多烧个网卡啥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你说量KA7500的8和11腿,均有2V多的电压输出,那么故障必然在其下级,量8和11脚接的2个小推动三极管(NPN),果然有一个的CE间有阻值了,更换。   我找了一个正常的电源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 7500 的8脚11脚相连的两个推动管945的 CE之间用二级管档打显示1840 用电阻档达到10M以上 为啥你测的时候CE间无阻值才正常   ???莫非你在通电情节下测试的     ,如果不是恳请详解

网友(点评):
管子是在离线状态下测量的 不是在线,CE极其实是有阻值的 只不过一般万用表的内阻 测不出来 而已,你用有15V供电的 指针表测量管子的CE极正反向 就知道了

网友:
顺便问下,TOSHIAB K2699是什么管,感觉有MOS管有点点区别。可以用什么管来代换,

网友:
电源可是个好东西,电源精通了维修就学满一大半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连菜鸟的我也看的懂。

网友:
俺是新手   来到这里向各位师傅学习的

网友:
犀利,真犀利,真的犀利,真的很犀利.字数够了吗?

网友:
电源我还不会修啊,努力学习中。。。。。。
刚刚收了4片雷劈的板,修好了三块,一块南桥被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条例明确,是我们新手学习的好教材,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复杂的问题处理居然简单......

网友:
也在学修电源呢,很好的学习资料,对修电源也有信心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时最好把元件从电路上拆下来。不然会有误差的

网友:
求打雷....求回潮......

网友(点评):
兄弟我也在求,就差没烧香了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我还没有修过电源了,呵呵

网友:
楼主确定CE之间无阻值正常吗

网友:
也该到打雷的季节了,咋还不打呢?

网友:
我刚才也修了一个开关电源,出现的故障和楼主的相似,开始无侍机5V,换了两个玻璃二极管加C945才把5VSB修出来,但是但是短接PSON,风扇不转,查7500后,发现8和11脚为2.48V,查初级,发现有一个13007三极管不工作,拆下来,发现有一个阻值有一点不对,换之,电源OK

网友:
呵呵  打雷劈坏的电源不是保险吗

网友:
呵呵  真是挺难修的啊、、、

网友:
老王大哥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维修好是技术,不是价钱的问题,是一种成就感。

网友:
我没有修过电源,不过在这学习了。

网友:
电源坏了直接换了就好了啊 ...再说了换一个和修一个的价格差不多还白白打上了劳力费..不知啊LZ

网友:
电源的关键测试点,楼主能给介绍下吗。

网友:
佩服,佩服
看来楼主是老手了

网友:
思路清晰。非常容易看懂。

网友:
我这里连网卡都没得烧。。

网友:
有些电源太难修了,不知各位修理费收多少钱一个?

网友:
电源还没有修过。

网友:
真是好手啊,分析的太细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维修就是要有头序不然一头雾水的没用

网友:
思路很明了,值得支持

网友:
相对其他的,电源比较简单点,电路简单,器件大

网友:
雷击损坏的东西很麻烦的。

网友:
修电源拆换小零件很难啊

网友(2011-05-17):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如果有图就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