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5 北桥 问题

楼主(2011-04-17):
有台COMPAQ515上电黑屏,外接显示器没反应怀疑,北桥挂了显卡是集成的 ,我就把北桥拆下来了  ,测量上面的电容有两个短路,大家帮忙看下这两个电容应该短路吗     ?上图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短路是已经完全对地短了,还是很低但还有几欧的阻值。

网友:
如果还有几欧就不是NB的问题了!完全短路就是它了!

网友:
现在是完全短路     就是我标记的那两个电容

网友:
有的芯片上电容的阻值就是为0的!

网友:
拆下来阻值为0肯定是挂了的。毋容置疑

网友:
我这个好的还有20多欧,你的肯定挂掉了。

网友:
有的芯片 是零0的

网友:
恭喜你,你这个桥挂了

网友:
拆下测量还短路不?

网友:
对比下就知道了.楼主你的挂了

网友:
桥挂掉了,为零不对

网友:
无论是北桥还是显卡上面的电容如果是0欧肯定内部为短路,恭喜楼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是865的芯片组,我测量北桥上的电容的对地阻值都为0,是不是说明桥挂了呢。

网友:
大家不要急着下结论嘛,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晕死,我越看越迷糊。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了(O欧姆),北桥是不是坏了???
有没有一个有证据的答案?请论坛里面的工程师出面答复一下。

网友:
拆下来,阻值为0当然是挂了,在线量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点评):
不要那么肯定

网友:
电容焊下来测比较准确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片新的60元还没到    到了我测量一下  给大家一个答案

网友:
这两个位置的电容阻值是这么小的。芯片没坏。

网友:
这个NB上有短路电容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有没有同样的桥呀,对比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   买的新桥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