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1-04-17):
高手请路过,呵呵
昨天下午很忙,接了一台联想150机器,同行拿过来不触发,待机个感觉有点高,0。07A,我之前修过这机器待机是0。05A,很多人认为就在这么一点有什么关系,但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都想到这个机有通病是3205A CPU供电IC,同行说他客人在那店里等,我马上叫他们帮我拆一下机器,因为我在没有拆机之前都反复试了很多次,确时是不触发,当机器拆开后我加电和没有拆机一样的待机,和不触发,先查3。5V都没有出来,这个机器系统供电IC为MAX1902,我查供电19V到,3。5V不出来,先看了有没有明显烧坏,没有发现在次,这时无意发现PR24这个很烫手,我马上拔电,量它是相通的也没有发现在不正常,在次加电,这时大电流,心想完了,故障还扩大了 ,心依然那么静,拔电,一查PQ5对地了, 我拆掉PQ5找了一个4835 MOS管换上去,我先查一下了,不要在上PQ5在烧了别的地方就麻烦了呵呵,本人烧怕了,查MAX1902工作条件,对地阻止,心想是不是3。5VMOS坏了,从而不产生3。5V先查一下阻止,发一现3。5V供电阻止对地了 ,我拆了3。5V MOS管,还是一样的,难到是1902出问题了,没有办法只好拆了MAX1902,一样故障,只好顺着查,哈哈,一个电容坏了,对地了 ,拆掉PQ37阻止依然那么完美了,呵呵,这下有信心了,上1902,,加电,待机机就,0。05了笫一个量3。5V出来没有,有了,上CPU,内存,屏,,联想,这二个字出来了,呵呵,
在这里我总结了一下,PR24为什么发烫,有可能是后极对地了,所以才烫手,但为什么会坏PQ5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静电吧
我找这个一样的图纸找了好久都不没有发现有一样的只能找一个差不多的
我这个板号为DCL56 LA-2231 REV2。0
有表达不对的地方的,请大哥们指点,

网友:
沙发自已先坐着,呵呵

网友:
我看到你这贴子后我感觉你努力了,发后多在这里来学一学,还有有什么经验都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台旭日150跑码到FF00,没有思路,南桥做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不过CPU,你看一下3205吧

网友:
好好的学,我还相信你的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思路比较明确,学习了。

网友:
遇到故障扩大的时候一定是要冷静的,,这点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家店叫超越 我名字是中间比你多一个字 缘分。。

网友:
知上有轻微短路,要细心测

网友:
我这台过了CPU,PG信号都出来了,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下这么大,一样的名字也有呀,呵呵,同样也说明大家也有缘在这里相会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值得学习。前2天我也修了一台旭日150,不过不仅是电容烧了,而且ADP3415也烧了一个,一上CPU就大电流,修得也很辛苦,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还是好了,不过郁闷的是屏本身还有问题,客户到现在还没有回话修不修

网友:
好思路啊 真厉害啊

网友:
PR24烫手肯定大电流啊?LZ没看电流表吗?这种情况用烧机大法很快就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可以用烧机法就不用拆那么多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