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插上硬盘卡LOGO

楼主(2011-04-18):
联想Z360,插上硬盘卡LOGO

联想的笔记本Z360,不插硬盘就ok,插上硬盘就卡LOGO
硬盘倒是好的(也重新换了新硬盘还一样),是主板问题,PCH已经换了两遍,现在正头疼呢!
这是一个SATA硬盘。

看了无边版主的一个帖子
“新年第一例,神舟当Logo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975
深受启发。

想请教大家:SATA设备的复位是怎么完成的呢?
比如SATA硬盘、SATA光驱,它们的工作条件肯定是需要供电:+3V+5V。(+3V似乎不要也行,试过断开也能识别到硬盘。)但还需要有时钟和复位吗?
如果需要,那它们这些信号会设计在什么地方呢?该测量哪儿呢?

以下是南桥(或PCH)中的SATA功能模块
以下是SATA供电模块:

每一条信号线路及支持电路都测量过了,和好板相比没有异常。
请大家给我一些指点,谢谢大家!
2011.4.18

现已修好。
解答在47楼。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2011.4.23

网友(点评):
换个南桥 一下

网友:
楼主上了硬盘后有没测量过硬盘供电电压,找个小点容量的硬盘,感觉像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关注!!!

硬盘供电电压已经测量过:+3V、+5V电压幅值都足够(加上硬盘后测量)

上一张接口图片:

实际上之前也是以防电流不足的问题,也将+3V、+5V电压的转换MOS管直接换了新料。
目前情况依旧。

补充一下:这个硬盘接口也换新的了。

网友:
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进BIOS 设置恢复一下,取得硬盘,光驱或PE可以引导吗试试

网友:
SATA需要两条100M时钟给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啊。。什么型号的桥啊。。

网友(点评):
是HM55,独桥,PCH架构的

网友:
挡LOGO我个认为是在人硬盘!只是认盘的速度很慢!不是硬盘有问题就是需要等带哈!LZ可以等下试试!RX与TX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点评):
谢谢!也等过很久没见动静。RX和TX对地二极体值和阻值都和好板对比量过,正常。

网友:
既然南桥,硬盘都换了,那就刷一下BIOS试试吧,楼主能把图纸传上来一份吗?这些天我正在寻找此机的图纸,谢谢。

网友(点评):
抱歉,图纸我也没找到。是参考其他有HM55芯片的图纸来看的。 bios芯片直接换过新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还在保吧!

网友:
肯定是硬盘供电部分,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点评):
南桥换过两个了,感觉问题还是在这部分。但两个新桥不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376057772 -2 重复发帖

网友:
可以量一下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模块上的几个供电和信号都量过了。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信号要量吗?

网友:
一只在找这款机器的图纸,楼主你是在哪里弄到图纸的啊,我也有一台当LOGO的机器在手上

网友:
刷刷bios
不行的话可能是桥了

网友:
桥不是说都换了三会了?老大们还有什么招没有

网友:
桥不是说都换了三回了?老大们还有什么招没有

376057772 -2 重复发帖

网友:
BIOS或是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找个同样机型的好硬盘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硬盘确定是没有问题的,换到其他好板上使用正常。而且还换了新硬盘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