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不显示

楼主(2011-04-18):
  接机的时候报警,知道是显卡问题,重做 显卡电流在0.71就上不去了,再跳上去就显示啦,把北桥重做还是一样,换了一个显卡后外显花屏内接灰屏,这机器很奇怪,必须是第一次触发在0.8几掉电一次再触发才能跑到显卡,如果第一次触发把掉电而一直在0.6几(此时是不跑马),不掉电的话,第二次触发还是在0.6几不跳变!不知道为什么,把北桥加焊还是一样,难道是还是显卡,我都换了两个啦

网友:
现在把显存加焊了一下,外接正常啦,内屏还是灰屏,把液晶屏拆开,把屏线重插一下,竟然能显示,但是联想的LOGO有点花,后来再开又是灰屏又不行啦,屏线量了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测屏线接口信号全不

网友:
色差信号,不接屏的时候一个是1.6V一个是0.7V接屏两个都是1.3V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换个新显卡

网友:
显卡就是新的,换了两个新的啦。跟显卡没关系。上次有台花屏的,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显存,是显存电路的一个接地电阻断线没有接地引起的

网友:
下了内存试下,看过了内存不,如果过了内存就不会是北桥问题了,会不是因为你做太多次 BGA把板子做变形了,或主板做鼓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