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18):
开机卡LOGO,首先摘除硬盘,光驱,网卡等外设,还是卡LOGO,仔细看看后发现USB经过排线连接到主板,拔下连线恢复正常,USB接口端有一个待机开关,一个指示灯,三个电容,两个0欧电阻,怎么会引起卡机?拆掉所有电容,故障依然,拔下插头,仔细量USB的1角和4角阻值无穷大正常,再量3角和4角有1千多欧电阻,正常该无穷大,这就奇怪了,难道是小板板层连了,准备割除中间直接飞线试试,一转念又看了看USB的四个焊脚,发现有点不明朗,重又焊了一遍,尤其2角和3角。再试机器正常。原来南桥检查USB不正常引起的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