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1-04-18):
主板无cpu供电应该从哪里分析,前提是电源不短路,能够开机,cpu和场管电容都正常

网友:
驱动场馆的集成块换换

网友:
那就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芯片     VID     还有 EN信号  这CPU电压的几大条件

网友:
先看看有复位没有再量电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你着重查一下

网友:
先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先查各个电压正不正常了然后再查CPU核心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各路的电压正常,开机都有3v 5v 1.8v 0.9v 1.5 v 1.05v 2.5v ,CPU核心供电芯片都有一个电源正常的测试脚的。如有,那就可以锁定在CPU供电芯片和外围电路了。

网友:
值得学习,又长知识了

网友:
看看CPU座虚不虚我遇见座虚的没有CPU供电

网友:
看看CPU座虚不虚我遇见座虚的也没有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  ,vid ,en

网友:
要么加焊座子要么换电源芯片,结果怎样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io也会造成无cpu供电

网友:
看了这么多,就是8、9楼说的对。

网友:
管理芯片,运算放大器

网友:
我有两块班子CPU没有供电,上管只有一个12V的电压,IC也换了还是不行?下一步查哪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 VCORE是最后一个产生的电压,也就是说其它电压要正常产生,他才会有,所以先测一下如内存,显卡,北桥等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是啊,换个IO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