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北桥做过 后

楼主(2011-04-18):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V3000 AMD的CPU  英伟达的 芯片组 没有显卡 和北桥集成一块的
电流跑到0.68的样子 机器不亮 我把内存用橡皮重新擦拭 上上去 电流跑到0.58的样子
估计是北桥问题 于是 拆机
一看 北桥之前被修过
用BGA 235度 取下来 重新植球 上上去
中间人为没有 一点差错
等到我试 机器的时候 电流一下子从1.几 跑到 4.几 大电流
把我郁闷的 、、、
是怎么回事ne  求各位大侠 帮我看看 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
肯定短路了,,要不就是他原来的焊盘掉点,,飞线了,,你弄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些,那些原来的铜线短路哦,

网友:
温度没控好,这种事太平常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焊爆了,换一个北桥试一下,或者先在主板上测一下看是否有短路再把桥拆下再量判断

网友:
换个桥呗,做的时候看看有没飞线

网友:
不插cpu试试,这cpu我在cq45机器上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北桥做坏了。

网友:
是MCP的桥吧,换吧做坏了

网友:
拆下来之后再看待机电流吧!因为没动别 的地方、拆下来看看别的地方还有短路的吗?

网友:
看看你的北桥有没有鼓包

网友:
电流这么大肯是有地方电电阻变小了,量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华硕的板子MCP的单桥 已经被上家换过了 电流从待机一直狂飙到3.几A! 每次压CPU都会这个情况 不压的话电流维持在0.8A左右不动! 而且CPU旁边开始发热!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2修的别这么麻烦了, 如果换个还不好的话就亏大了。。而且这个板子不贵的啊。。300都不要吧,,。好像。。

网友:
看看小件有没有动着的,不行再换一个桥试下

网友:
俺也修了一台,mcp给挂了,很惨,后来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