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的完美拯救

楼主(2011-04-18):
电池出现故障
    笔者有一个DELL的本本,型号是LATITUDE CPX 366,购买的日期是2001年。刚刚购买的时候电池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小时(全速率模式下),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今年暑假的时候,电池在最小电池模式下只可以使用30分钟左右了。虽说时间减短了,可是并没有影响笔者正常的使用也就并没有在意。可是最近本本一但离开电源以后便显示电量不足的指示灯,而在电源管理中电池的电量也是飞快的在减少,直到出现电量不足的提示便自动关机了,前后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充电时间(从关机以后到显示充满)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而已(正常时要充20分钟左右)。出现这个现象以后,笔者的第一反应是电池坏了。
    电池的故障推测
      从机器中取下本本的电池,上面显示电池的型号是75UYF,容量是3800MAH,产地为日本。而在WINDOWS XP下查看电池的信息,显示为:865PANASONIC CGR-B/838,显然可以确定这块电池是使用松下电芯的电池。于是马上来到电脑城,准备维修一下自己的电池。将自己本本的情况和维修的人员叙述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要换电芯,价格要300多元,而且不能保证我本本续航时间。经过再三的考虑,笔者觉得维修的代价比较大,且没有保障,便决定自己想办法解决。凭着对电池的一知半解,笔者觉得电池的使用时间突然变短,可能是由于电芯老化,再加上最近天气变冷,导致续航能力的急剧减少。而想在不换电芯想继续使用的唯一办法只有充分放电后在充电,反复几次来激活电池。(图1)

    故障的发现
      笔者将电池充满以后,将电源拔下,正常的使用本本。在本本提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以后,仍强行继续开机,以此来充分的放电。可是令笔者非常惊讶的是,强行开机以后,机器并没有因为电力不足而立即自动关机,相反的却使用了将近20分钟才因电量用尽而自动关机,而在强行开机以后电池的电量一直是显示在2%,这个数值前后没有一点变化。
      在确定电池剩余电量已经无法开机以后,笔者开始给电池充电。这次充电的时间不再是短暂的5分钟,而是正常的充了20分钟,和以前正常的充电时间一致。通过上述操作,我认定电池的电芯并没损坏,只是电芯老化(也有可能是内部电路老化)造成电压不稳从而电脑无法正常识电池的剩余电量,在低于某个系统设定值的时候变自动关机或者待机了。可这个时候电池的电量并没有被完全用尽,所以再次开机仍然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充电时间的简短也可以充分的证明这一点。)

    解决的办法
      由于技术条件的问题,笔者没有办法维修电池的内部,而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更改系统的设置来解决。由于WINDOWS XP的电源管理会自动检测电池的电量,当低于一定容量的时候,便将电脑给关闭或者执行其他的命令。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更改此设置,让电源管理在电量过低的时候不执行任何的命令。这样我们便可以骗过电源管理,在电源管理认为电池电量过“低”需要关闭的时候继续强行使用电池里的剩余电量,避免电池中剩余的电量无法使用,缩短本本的续航时间。解决的具体方法非常的简单,进入WINDOWS XP的“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在“报警”栏中关闭“电量不足警报”和“电量严重不足警报”这两个选项便可以了。这样笔者的本本又可以恢复前段时间的续航能力了。

    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说利用以上的办法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可是关闭了“报警”功能的本本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就是你无法知道你机器的剩余电量究竟是多少,你的机器究竟还可以使用多少的时间,这一切都将是个未知数。所以笔者建议大家如果在电池电量指示灯显示电量过低以后尽量多存盘(特别是玩游戏或者是文字处理的朋友),如果电池被用尽,突然的关机可能会使你的心血白费!所以建议如果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尽量购买新的电池,而和笔者一样囊中羞涩朋友且对数据处理没有太高要求的朋友则可以采用上述办法,只要对自己机器的续航时间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了,做到估计快没电的时候就存盘关机。

    以上是笔者遇到电池出现问题以后所使用的方法,如果有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希望这篇文章介绍的方法可以给你些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解决方法,也希望可以告诉我。最后祝大家用本本愉快!

网友:
这个方法看过很多次了,不过基地里还是头一次.还是顶下楼主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以后有这种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系统里对电池的一个设置。个人觉得写得太复杂。另外,标题也有哗众取宠的
意思

网友:
呵呵 看懂了点

网友:
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单纯的关闭低电告警而已。

网友:
是个好办法,顶一下

网友:
拒绝转载 我现在看到笔者 就想起太平洋网站那被宰的SB

网友:
根治不了啊。。。

网友:
锂电池充电次数是固定的。。

网友:
学习到了,以后有这种问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1-05-18):
哈哈, 一直在用,谢谢楼主。最好把电池去修一下。我的本本电池也不行了, 一直没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