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求助

楼主(2011-04-18):
一款杂牌电源模拟开机风扇一转即停,测7500B-4 3.5V进入保护。查遍输出电路仍未找到故障点。请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查一下输出那的肖特基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到输出功率校正变压器有短路,换掉了。电源还是保护。

网友:
那你查各电压到339的电阻看看!~特别是加胶的地方的电阻!~

网友:
我试过是由肖特基管坏,造成保护的

网友:
那就总要查处那里有短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