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4暗屏维修

楼主(2011-04-18):
联想LE4暗屏维修
测得高压板缺3.3V开启信号,其实查到这里已经很简单了,直接从屏供电飞线过来就可以OK了,但我还是想修一下主板,测这3.3V开启信号与主板屏线插槽的15脚相连,15脚也为0V,顺着15脚,找到Q28Q7,测Q2830V(正常应为3V),又测德Q72脚有3.3V正常,3脚(即Q282脚)0V正常,到这里可以判断Q28C_E极击穿了,将Q283脚电压DISPON拉低,干脆把Q28拆掉不上,上电屏先白以下,然后亮机正常显示,看来Q28还真得装上,找来一个好的Q28焊上,开机一切OK

网友:
楼主做的对,对于快修有时可以用飞线解决问题,但是要增长维修功底还是要学会分析电路,解决主板上的问题,技术才会精进。

网友:
我以前遇到安排基本飞线解决,看来以后也得和楼主学学了。

网友:
飞线是软解决,修好故障才是硬道理

网友:
能修好就OK...飞线有时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省的去查电路了...只要不影响后续使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