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510 花屏事件

楼主(2011-04-18):
戴尔的D510花屏 显卡是集成的 915芯片  背面那条内存槽用不了 前面这条可以用 不过是花屏 内存也换过   一显示LOGO就花了 集成显卡的花屏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主板那个屏线接头那 我加焊过  没用  各位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内存接口有没有加焊过呢?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直接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槽已经加焊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  INTEL的北桥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看看呗!

网友:
加焊北桥 吧    我经常看到这类问题  加焊下北桥就ok了

网友:
你不是有个CAO子不好用吗,肯定跟北桥有关系呀.

网友:
打下内存槽到北桥的阻值、看看是否是空焊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你说的不可用 的那个的内存槽的对地二极体阻值、看看是否有开路的、应该是64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假负载吗?假负载上都有标的!没有的话搜个DDR内存 引脚定义、打64根地址数据线!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 就加焊北桥吧  等我好消息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用假负载打阻值看看。

网友:
先外接一下吧!   这样安全点啊!   如不行在继续换北桥咯!   排除法····

网友:
集显在北桥里,先加焊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