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进水能开机。USB不能用

楼主(2011-04-18):
(图片)

网友:
你不会是bios里把usb都关掉了把

网友:
这个问题因该好解决

网友:
不知道USB数据线都经过什么进南桥的,南桥的工作条件都应该满足了,能正常时系统。

网友:
1.看USB口是否关闭 2.供电和南桥都好的就查下48时钟频率是否到南桥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可能有断线,,,

网友:
仔细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是啊  你还先看看bios 里面的设置吧!  先恢复出厂试试啊!    我上次也是那样量那些信号啊  供电啊  接地啊 都正常啊!查着鼠标也都能量就是没认到     南桥我也换了  真郁闷   最后听老大提了句 在去看看bios  才设会回来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先排除设置问题先

网友:
维修是先简后难,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别人都说了,USB口的数据线阻值都为594,那就说明南桥没问题,供电也正常,还要让楼主换南桥,我觉得是bios把USB接口屏蔽了。

网友:
USB相关的电路应该烧坏了吧

网友:
先进boss看看,不行再把U口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查查usb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
无聊帮你看了看图纸  南桥附近电阻R1912  22.6欧姆必须正常     R2105 0欧电阻两端都必须有1.5V电压   时钟附近R706 22欧姆电阻必须正常有48M输出  万用表打的话有电压0.7到1.0左右吧  不太记得了    如果这三个你都确定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板子

网友:
你说南桥都换过了,那就要仔细的看看是哪里腐蚀而引起的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觉得这是个少见的故障。1.USB设备换 了几个。2.U口没有损坏,不在一个位置。3,进水位置是在南桥的背面,然后我看见杨方斌的意见,很有技术性。我特地查了下。以下是引有他的话:
南桥附近电阻R1912  22.6欧姆必须正常     R2105 0欧电阻两端都必须有1.5V电压   时钟附近R706 22欧姆电阻必须正常有48M输出  万用表打的话有电压0.7到1.0左右吧 “
图纸所在处:
22欧正常,两边没有电压。

usb 时钟,电阻正常有1.6伏的输出,直达南桥,对地阻值500多。

R2105 所在的电压正常,我测的是C2133正极。为1.5伏。

这个是USB 供电和数据电路图。

USB数据线经D4601 进入南桥,对地阻值504.供电5.11V由U4801得到。3,4脚没电压。5,8脚有3.3V,6,7脚输出5伏
,现在查到这里,实在不知还有什么条件,能影响所有的USB不能用。看来这个板子进水比较严重,影响 了更深层次的了。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中情况你重装系统可定装不上,把控制USB电压的那个芯片换掉就好。。。。

网友:
就是那个叫U4501的芯片哦

网友:
南桥拿掉 对着点一个一个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USB是用的差分信号线《供电 地 数据+数据-》而不是I2C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