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 1520风扇不转,管理芯片EMC4001工作条件

楼主(2011-04-18):
求教,DELL 1520风扇不转,管理芯片EMC4001工作条件,现此芯片SMDAT SMBCLK电压3.3V

网友:
百度一下找个PDF文件下着就可以了

网友:
给风扇外加3V供电、看看是否是风扇本身的故障!

网友:
高压开启电压比较好,3.3V,屏亮风扇转,不担心噪音很大。

网友:
SMDAT SMBCLK电压3.3V 正常 用示波器测量会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