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基地买一台返修台,不知道选择哪种好,

楼主(2011-04-18):
我想在基地买一台返修台,不知道选择哪种好,价格不是问题只要好用,针对于无铅有效的,本人维修量还是蛮大的,各位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
论坛朋友,讲解一下啥

网友:
买280T,之后做份事后报告,最好拆解看看,呵呵,因为我也想买~

网友:
呵,拆解?还做份报告

网友:
CF360  我算是买早了。 也是早用了

网友:
CF360 最好 买个吧

网友:
你们说的是CF360  还是CF360T

网友:
各来一台 对比测试下 然后发上来 (反正“价格不是问题”嘛)

网友:
6000以上的就可以了

网友:
现有市场上面的电子表的机器里面都只有一个单片机形式的,电子表的机器需要外接电脑才可以显示温度曲线,只能储存10组温度曲线。并且您在调试曲线的时候假如您发现温度低了或者温度高的时候,您需要先停止加热,然后更改曲线,然后再走曲线进行调试的。就这样反复操作,直到这个曲线合适为止。操作比较复杂,一般建议高手级别的朋友使用。当然价格要相对于来说便宜点。
   工控电脑的,不需要外接电脑,工控电脑里面是个WINDOWS CE系统的,可以触摸,也可以接鼠标,双向操作,里面可以储存上万组曲线,并且您在调试曲线的时候发现温度低了,您可以在做曲线的时候随时更改温度曲线,或者您需要将一个实测温度值,按照这个温度恒温下去的话,您可以直接按下触摸屏上面操作界面的延时功能,这个时候温度就恒温在那个实测温度值那里了。至于恒温多少秒,上面也有显示,然后您觉得时间够了,您再取消延时就行了,等曲线走完了之后,您直接把您显示出来的延时时间加到我们设置的曲线的时间上面,您是在那个温度段开始延时,您就加哪一段,就好了。也就是说操作起来简单。文章来自(笔记本联盟)

网友:
说话不负责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买东西,论坛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呵呵

网友:
不考虑钱的话,当然最贵的才好。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台280T,加我Q 3 7 3 6 5 8 6 3  一起买有优惠啊

网友:
不差钱就买最贵的,这个东西一分价格一分货,没什么商量余地,业务量大280T直接OUT

网友:
我订了一台 F360T    8500大洋,不知道如何,现在还没有收到货,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