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Y系列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4-18):
为什么我的联想Y系列的 不小心按到了开机键旁边的一键恢复键以后,后面重启以后就读不了硬盘提示:BOOT mgr is  missing 我想重装系统连光驱也不能读出来,用U盘进PE蓝屏.

网友:
低格硬盘看一下

网友:
重建一个什么MBR 的用恢复软件工具应该会好

网友:
进DOS工具里重新写一下引导数据看一下

网友:
联想开机好像是按F12选择第一启动项,选择光驱就可以进光盘了

网友:
光驱和U盘都进不了PE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打800是什么意思?大哥

网友:
原来应该是win7吧。你在bios里吧硬盘模式改成ide,就好啦,能兼容xp 。你试试吧 保证好。

网友:
10楼说得对

网友:
快去扫描下硬盘  搞不好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破机器啊,至于这样吗、、、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对硬盘重写mbr会不会有用,不要动不动低格,低格要多少时间知道吗?有多伤硬盘知道吗?

网友:
请问LZ,你现在又装什么系统是XP?  应该要改模式吧

网友:
换vist 试试。

网友:
你是引导文件有问题了。你现在应当是WIN7系统。找个WIN7装安板盘安装一下系统就可了,之前电脑用着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不进DOS修复一下MBR,如果不行就装个系统,你不是说装不了系统吗?他是你的模式没有改过来,去BIOS里面去把一个STAT模式的改为IDE模式的再装试一下,再不行,把整个硬盘格了再装,肯定是能搞定的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打800是叫你打客服电话呢吧。
低格不会伤硬盘的吧,但是不建议低格,还是恢复下MGR试下吧。

网友:
用安装版光盘重新安装吧,如果是要装WINXP就把硬盘AHCI模式改为IDE,组合模式.否则会提示找不到硬盘或蓝屏.装WIN7这一步则可以忽略

网友:
问下,进DOS怎么引导MB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直接在外面把系统复制到里面。在装到机子上面解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