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恒讯350杂牌电源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18):
故障:开机不通电,风扇无反应!~

维修过程:  短接绿黑无反应,测紫线0V,绿线0V,,拆开电源发现,保险挂了,更换保险。查看其它元件无受损情况,通电,啪一声,又挂了!~~确定还有短路!~~~因为是一插电就烧保险,故确定为初级整流部分短路,在线测整流二级管,发现两个短路,焊下再测确实是击穿了!~~~~再测保险两脚,不短了(保险没装),,换上二级管,换上保险,上电,紫线5.1,绿线4.7!~~短接黑绿,风扇开转,测各电压正常!~~

结论:杂牌电源的220V输入滤波都没有,所以电压不稳时造成保险和整流二极管损坏!~~反正我修正牌子的电源还没碰到过保险烧掉的!~~

版主好像老不来!~~上回发的申请也不给批,再发一个,图片这次就不上了,太麻烦!~~

网友:
这都能通过 那还得了!

网友(2015-08-27):
强大,这样都行

网友(2016-03-13):
楼主是大神,你电源短路了,你的保险不是被击穿玻璃,就应该是保险发黑了,一看保险就知道有明显短路了吧,你竟然还上保险,还通电,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