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60维修经验交流

楼主(2011-04-18):
同行拿一台方正颐和T660,待机电流0,不触发,,原来是机器不显示,,加焊显卡后竟然无待机不触发了,拿板后,先是目测,发现显卡,南桥,EC都有换过了,不过这同行得焊功还真是没得说,焊得很好,基本排除掉件后,上电,待机电流为0,测系统供电3VPCU,5VPCU,正常,量开关有3.3V高平,奇怪了有待机电压了,怎么没有待机电流啊,一般情况都是没有供电导致没有待机电流得,,嗯竟然摸不透就管待机电流了,待机得目的也是为了触发上电,就按不触思路来查吧,第一步测EC得VCC,3V正常,复位3V正常,时钟32.768测示正常,按开关有跳变到EC,第二步,量BIOS12脚,没有波形不对啊,嗯,EC工作条件正常12脚没有波形,难道是BIOS这块得问题,或者是EC本身坏了,还是无查BIOS这块吧,VCC有了,理所当然认为是EC坏了,先换个EC吧,板子上得EC是PC97551得,而图纸上标得是PC87551,嗯,难道是上家换得,还是这两个就能互换,可是目前这种情况让认为应该是不能互换得,就按着板子标得找个PC87551换吧,换了之后,一上电0.01,好啊正常了,高兴啊,开机能上电了0.2A不行,拔电再上电,靠又是0了,开不了,难道是我没有焊好?仔细观察感觉焊得没问题啊,呵呵,我对自己得焊功还是觉得可以得,虽然焊得不快可是质量还是有保证得,(这里得卖个关子了,新手朋友们维修得焊功很重要),,可是为什么换了之后能用呢,难道EC要热得时候能工作,于是用风枪给EC加热一下,再上电果然是我所料得那样,又有待机0.01A了,开机这次电流竟然能升到1.2A了,看内存得波形,一段二段三段一大段,嘿嘿正常开机了,难道就这样好了?/拔掉电再试一次,也行了,,,哈哈不会吧,,为了保险起见,拔电再等五分钟再试,靠又恢复到原来样子,待机0A,奇怪了EC热了就行,冷却了就不行,难道是我得EC坏了,还是加热得时候有给其它得地方也有加热,,手头也有没有EC换了,那就查查其它得吧,供电应该应该跟热不热没有关系吧,复位难道会,由于换电容,换后一样,,这时候想到EC得其它得工作,ACIN,LID,BALOW#,查下正常啊,而且这些跟温度都没有什么关系吧,那还会是哪里,难道是晶振坏了??不会啊我量频率是对得啊,不过时候我想会不会是我晶振本身不量引起得,以前有听说过有得晶振有频率如果振荡波形不正常也会这样,由是仔细看波形,刚把探头接上去得时候波形不正常,过一会儿就正常了(这点不是很明白)竟然这样就换个晶振试试,一换嗯待机正常了,0.01A,,再量BIOS12脚,波正常了,开机上电电流0.4-0.8-1.2,好了,,,剩下得就是拔掉电,再等五分钟再测试行不行了,五分钟之后,上电果然正常了,,,这机器就这样弄好了,,
个人感觉这故障挺经典得,像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错误得判断是虚焊引起得,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一碰到没有待机就知道修3V,5V,或者修保护隔离(至少我得上家就是这样弄得),其实很多问题啊,不有完全按照维修经验来修,我觉得按照系统得维修流程来维修机器更重要些,呵呵

网友(2011-06-03):
呵呵,我手上也有一片BIOS没波的板,EC和BIOS芯片(涮了BIOS程序的)都换了还是原故障的,我也换下晶振试下看!

网友:
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加热晶振那板子会启动?

网友:
有意思这个思路很重要

网友:
思路分析的很清楚,很值得看一下。

网友:
你遇到了晶振一开始不正常 等一会就正常了 我遇到的刚好和你相反开始正常等一会就没有波形了 是不是也是晶振的问题呢 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2012-02-28):
  楼主好思路,好经验。其实大家维修应该按部就班的来。不同的板子,不能用同样的经验搞,容易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