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1631发汤

楼主(2011-04-18):
机子来的时候是进水  拆机发现1631背面有点一腐蚀了  清洗送进烤箱1小时   拿出来接电  0。12A   明显有微短   摸1631发汤 测22脚V+  只有14V  在测21脚VL5只有2。7V  显然是VL5给拉低了  跑电路VL5有给U51   1845供电量电容没发现哪有短路 不管了直接找个换掉  还是不行   接上5V的电烧一点电流都没有  会不会是1631坏了  从一个费版上面找了个1631换上  嘿不一样了 待机电流从0。12慢慢掉到0。2了  测电压 VL5有了  测3M  5M  怪事来了 3M没有5M到有  神经  不是先有3M才有5M的吗!晕了  查7和28角的开起电压发现只有1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   在说了1V的电压能开起5M吗!!!测了一下H4第43角有3.3V的电压输出过电阻R866就被拉低了 此电压只给TB和1631的  翘开TB的2个角  电压还是1V   如果3M5M有短路这个电压也有可能被拉低  还是得从3M5M着手   仔细看了腐蚀的地方有几个小孔被腐蚀了  看图纸是给Q17 4角的控制线 在数线的时候无意中发现Q17的第4角和1631的17角连在一起了  换掉Q17上电大短保护了 这时晕了  查了下没发现有什么地方短路  问题还是在5M这  慢慢看图纸发现VL5和5M有关连   嗯  这个1631应该是个坏的  又换回原来的那个  好了      在这我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Q17坏会拉低VL5   D44难到在这起不了着用?

网友:
我才知道,原来1631是个伙夫,还可以发汤

网友:
这个很正常呀,因为Q17就是1631的负载呀。

网友:
浸泡久点再清洗效果比较好

网友:
只有查图纸了,有零件损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酒精泡就一点再清洗比较透彻

网友:
看得有点蒙,这板到最最后没修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修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的  就是板子断线和Q17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知到为什么会发汤吗?  D44在那里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
- 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怀疑你MAX1631 没焊接好! Q17坏了 不可能会拉低VL5。 一开始拉低VL5的地方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 你料板上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