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 AM2主板,能启动,警报声咯长

楼主(2011-04-18):
只是不显示,能启动的
以前有人修好这个,但后来不见发表怎么修了,有谁知道是哪里坏吗
不显示

网友:
那个修好了的朋友,麻烦见贴指点一下咯,谢谢

网友:
各电压 等最基本的信息楼主没说

网友:
都正常,以前一个论坛里的朋友修好了7块,不知他是怎么弄的

网友A:
没弄过这主板

网友:
直接查内存

网友:
都能进入系统呢,就是不能显示而已,上次有人发贴遇到这问题,七块主板同一样的故障,然后两小时后就说全修好了,不知他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AM2主板大多都是桥的问题,如果各部分电压都正常的话加焊桥

网友(2012-08-05):
我现在手上就一块这板子。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