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外显花屏内显白屏

楼主(2011-04-18):
今天接一个HPCQ45 开始是进水,把进水处理后,开机外显正坚条的花屏,内显无图像,灯管要亮,直接做显卡后还是一样,取下来植珠后故障还是一样的。订了个全新的芯片回来,也不行。然后把四颗显存都换了,现在故障还是一样。不知怎么弄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芯片
显卡

网友:
进水的地方是显卡附近还是??电容电阻 阻值?漏电?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