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纯平对比度调不了

楼主(2011-04-18):
接信号看到图像很暗,按键菜单亮度就正常,换了按键后能调了,但还是一样暗,只是有一点变化而已,请问各位是哪里问题?菜单亮度都很正常

网友:
重写数据

网友:
显像管老化

网友:
是亮度还是对比度??

把对比度调高点,或进工厂模式调对比度。

网友:
对,可以进工厂模式中调解,,

网友:
亮度和对比度都可以调,但是只有一点变化,怎么进工厂模式啊,型号是LXB-HF76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