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F31重装系统后到滚动条死机不动了

楼主(2011-04-18):
联想F31重装系统后到滚动条死机不动了,机器本来是换显卡的,换好后进系统正常,客户要求重装个系统,装好后进系统就这样了,换了好几个系统没用,进安全模式就正常,芯片组。显卡驱动都重装也不行,换个光驱也没用,看到基地也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救。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但给忘了 后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有换个慢装的吗,就是手动安装的,你试试看看,之前是好的,你安装系统就出这样的问题,问题应该还出在系统上面,你多试试看看,把问题锁定

网友:
重刷bios试试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重新分一下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