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0175报错,求解

楼主(2011-04-18):
论坛搜了下,要用密码狗和0175程序修复了
做了个密码狗,0175程序修复软件也用了。不过不是光盘版和软驱版,是把程序复制到硬盘里,然后用光驱引导进DOS工具箱,然后找到AUTOEXEC然后输入22位机器号,重启后好了,可关机再开,还是报错。还伴随着有时开机不显示、黑屏,开机显了又黑屏的症状。于是把3421和3410都换了,在刷了遍程序还是这样子。
刷0175程序是不是一定要光盘或软驱的?像我这种方法不可以吗?CMOS电池量了下电压有2.7V多点,属于正常值吧?

网友:
cmos 电压是3.3V

网友:
换24CRF08八脚芯片

网友:
2。7V也是可以的,0175是可以解的

网友:
最后更换了24RF08 密码芯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