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源IC

楼主(2011-04-18):
今天接到一台传真机松下KX-FT902CN,一接不通电,打开后发现电源已炸掉,电源IC为1D05512,这个IC没见过,在网上也不好找,哪位高手点拨点拨一下,用什么IC可以代换啊

网友:
补充下IC是3脚供电,4脚接地。

网友:
恭喜,这个管子国内没新的卖。可以拆机找。鉴定完毕。

网友:
功力不大的话考虑用5L0265R改吧!~有时候修电器都用原配件的话都成零件批发的了!~

网友:
原来是KA7552

网友:
是国外牌子很多IC都买不到的建议只有改吧

网友:
呵呵  那你就改电路吧、、、、

网友:
一般坏了芯片的我都不修、、、

网友:
应为FC5512,不好买,只有改电路。

网友:
看来只有改板了!

网友:
可能很难买到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