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怎么办啊

楼主(2011-04-18):
今天搞了一个板子,是内存不过,有电压也有晶就是内存不过,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清一下内存槽,然后换跟内存试试,再不行刷bios,打一下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

网友:
跑代码是多少,,,,,

网友:
难道修好了?

网友:
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洗槽子OK了。。一手板子很多这样的问题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好 换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人换板子了 嘻嘻

网友:
楼主在没有维修经验的情况 只能做些简单的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在那里搞维修啊。换板子也可以啊。。学过没有啊

网友:
旧板修好后可以继续使用,反正是搞维修,用得着。

网友:
  代码跑多少、?
你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然后量下内存槽子旁边的排阻看看、

网友:
压桥 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开始学!好多问题我都处理不了!唉。。没师傅指导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好呢?换过看看

网友:
清一下内存插槽,不行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